请教:车细长轴外圆,表面有一圈一圈无规律的划痕。

楼主(2010-12-25):
在车一根直径15mm,长175mm的细长轴的时候,发现外圆有一圈圈,非常细的划痕(叫“竹节”?),并且间距无规律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工件:45#钢,粗车到直径16~17左右,用一夹一顶的方式装夹,
车刀:老化出品的16mm柄90°外圆机夹车刀,快换刀架。
跟刀架:因为用90度外圆车刀所以没有实用。
冷却润滑剂:乳化油按油水1:6左右开的。
主轴转速:315,410,550,710,925,甚至1600都试过了,效果比较好的是550和710。
进刀量:自动走刀,0.035mm/R和0.7mm/R
吃刀量:0.5mm~1mm,0.1mm也试过,效果还是那样。

我想到的原因是:
1.主轴跳动太大?
2.中拖板调得太松。不够紧?
3.车床震动太大?车床主轴箱在进刀量小和吃刀量小的时候,咔啦咔啦的响。像是齿轮碰撞的声音。感觉车床震动有点大。
4.是不是必须用跟刀架?
5.车刀选择不对?用45度的或者75度的?因为轴上有法兰和台阶,只有90度的比较合适。

网友:
如果自动走刀会显得波纹有规律的话,那就说明拖板间隙太大

如果自动走有规律波纹,手摇的波纹就没有规律,还是拖板问题。

网友:
加个跟刀架吧

网友:
看看你的顶针在主轴中心吗?刀磨得锋利点,转速不要太高七八百转,吃刀不要超过50丝(直径),走刀每转10-15丝,铁屑不要缠在料上和车刀后角!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非常想知道,谢谢楼主,谢谢大家

网友:
材料不好,另外车刀也有问题

网友:
标准语:无图无真相。

刀尖位置高了?

换把焊接车刀试试?

网友:
如果床子和刀没有问题(注意中心高)可试下低转速快走刀

网友:
1、有可能刀尖没有对准中心,位置低了。2、也许刀刃磨损,刀尖上有积屑瘤,磨一磨刀就好了。

网友A:
跟刀架压的太紧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竹节状 一般是跟刀架没调好。

要是没用跟刀架就看看是不是刀尖高度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刀架压的太紧

    人家没有用跟刀架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分析和意见,

下午把所有的刀夹上刀尖都对了一遍,那把用来精车的90度车刀居然低了0.5MM,把所有的刀都调整了一遍高度。并且把车刀高度螺丝拧得紧紧的,之前都没有拧紧。

车了一下那个轴(照片里面下面的那根轴)尾部直径12MM,长度50MM的地方,转速925RPM,进刀量0.05mm/R,吃刀0.2mm。效果好了很多。但是觉得还是不满意。转起来的时候还是看到有不均匀的竹节。

附上一些照片:大家觉得车成这个样子过得去么?

所有的照片,上面的那根是没有用切削液的,粗造度比较均匀,但是就不够光亮。而且竹节现象不明显的。

下面的那根是用了切削液的,表面很光亮,但是细看觉得粗造度不够均匀,而且转起来的时候觉得有很明显,不均匀的竹节现象。

网友:
我觉得是刀、拖板都有问题,我车的8*100的钢杆同样有这个问题,用新刀片时则会好得多。另外,车铝时表面极光亮,可知拖板在受不同的外力时,影响不同。本人菜鸟,根据自已使用中的一点经验瞎说说。

网友:
刀磨损了.应该粗车,精车分开.用PG6X精车

网友:
像是刀钝了

网友B:
刀钝了或者角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