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 ,450pro尾传动杆断裂 。。。请问用什么品牌的传动杆好?

楼主(2010-12-25):
好不容易盼到周末,可以爽飞 。一共飞了4块电池,主要练习对尾和侧面悬停。
第四块电池的时候听到JJ声音有点不正常,当时飞机离地2米左右刚准备降落,猛的一下尾桨失去动力
整个尾巴飞速旋转。强制自己冷静,慢慢降落下来。
经过检查,没有什么损失 ,拆开尾波总成,就传动杆断裂了。位置特别奇怪,个人感觉那个位置应该
是很不容易断裂的,中间任何地方断了都有可能。发图给各位大大看看。

顺便问下,我的飞机是非耐450 pro套机,其他都还不错,基本没什么问题,现在要换传动杆了,亚托的或者飞跃的可以用么?

网友:
你那不是非耐么 要是飞越就没这事了

网友A:
哇哈哈~~ 我也是非耐的PRO。。。 非耐的传动杆壁太薄了,震动太大的话,有断掉的可能。我已经换ALZ的了。

网友:
自己用AB胶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哈哈~~ 我也是非耐的PRO。。。 非耐的传动杆壁太薄了,震动太大的话,有断掉的可能。我已经换ALZ的了。

战友 alz是什么啊?啊哦,泰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战友 alz是什么啊?啊哦,泰世?
         富丽航模   http://alzrc.taobao.com/

网友:
只炸坏过没断掉过,换个别的品牌试下吧

网友:
飞越的我也滑过的,用的502粘死了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丽航模   http://alzrc.taobao.com/

谢谢,已经找到我的传动杆,买来试试看。

网友:
FMS的新的直接就掉下来了

网友:
本人用飞越的450PRO ,看到LZ帖子立马拆开检查检查,还好没有裂纹啥的,因为这根尾传动轴一个星期前炸机都炸的微弯,抽出来校直了继续用。

网友:
飞速旋转还能安全降落,LZ功力不错。

网友:
用YT原厂的吧,虽然贵却是我用过的唯一没滑过的传动杆。飞跃 菲奈的我都用过也都滑过

网友(2011-04-20):
我也准备入手pro,  看来新装之前要把尾传杆钻孔, 螺丝伺候, 看你还怎么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