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超简单EPP小白鸡

楼主(2010-12-25):
小三通直机的电装改的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方向舵不是很清楚

网友:
无副翼、无方向舵、无水平尾翼,三无啊!

网友:
好像没见方向舵

网友:
就是,没看清楚方向舵在哪。

网友:
方向舵肯定还没装,要不就是自由飞了

网友A:
我想做个这样的东东,不要方向和升降舵,加点转向角和升降角加油上升收油下降,转圈圈,期待lz视频

楼主:
楼上说的对, 方向舵还没装,先飞了几圈

网友B:
不好意思,这飞机我早就改过.电机不加减速组根本就无法飞起来.我看你电机也是和我一样直接插个浆,没用,飞不起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飞机我早就改过.电机不加减速组根本就无法飞起来.我看你电机也是和我一样直接插个浆,没用,飞不起来.呵呵

我有很多这样的飞机都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飞机我早就改过.电机不加减速组根本就无法飞起来.我看你电机也是和我一样直接插个浆,没用,飞不起来.呵呵
你这样说就不对囖,我的爽飞囖,只是没DV没拍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布局的小鸡,6MM直驱4.5cm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做个这样的东东,不要方向和升降舵,加点转向角和升降角加油上升收油下降,转圈圈,期待lz视频

我有个类似的玩法,加油盘旋上升,有方向舵,升到一定高度后滑翔下来,可以用方向舵修正航线。

网友:
总重多少?
怎么没有看到接收机?和电调集成在一起么?

网友:
这种电机飞不起来的.请问你们用的什么电机?反正我的电池和他一样.也是三通小电直改的,电路板也一样.飞机做的也差不多.就是飞不起来.因为电机没力.扔出去就往下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