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救救我的小飞机

楼主(2010-12-25):
4#6bell炸机后飞起来画圈,换了旋翼头,主轴,主叶片无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啊,郁闷死了

网友A:
不太清楚 帮顶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画圈那说明尾旋翼的伞齿扫掉了,换伞齿啦

楼主:
感谢回复,伞齿经检查未扫,不是转圈,是飞机整个在空中转圈

楼主:
感谢回复,伞齿经检查未扫,不是转圈,是飞机整个在空中(画)圈

网友C:
检查一下十字盘是否平衡,在十字盘平衡的情况下,根据左转还是右转,看看方向、副翼微调。

楼主:
调整十字盘和微调不起作用,刚才我把主体架上的上下两个轴承互换了下位置情况有所好转,画的圈明显小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两个轴承都换了。飞机在空中就像扭秧歌太难飞了。

网友D:
十字盘不平应该往一个方向跑吧,我觉得可能是平衡杆和重锤有问题吧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好像有个模友因为这个问题 把上下轴承调换一下 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F:
重锤有问题
结构导致,cb10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