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气动接头原理能否D成换刀主轴(有视频)

楼主(2010-12-25):
根据气动接头原理能否D成换刀主轴
前来个气动接头原理的视频

楼主:
嘻嘻~~原来发视频要用flash地址

网友A:
不行,单纯的转借做个接头肯定不行.这个只是单纯的密封和抗内外压强.
刀具还要考虑剪切力轴向力.还有扭力的传导

网友:
第一个高级的,数控或者自动车床用的方式,第二个是现在普遍采用的简单方式。

网友B:
还有一种是不搂着就插不进去

网友:
用BT刀头的话,可以!直接装刀的话就不行

网友C:
期待高手搞个自动换刀,到时候大家都有得忙了

网友D:
好漂亮的视频.................
答 案是完全可以 论坛上就有转载老外用这种结构做的自动换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3262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2006&skin=0

网友E:
台面上装刀库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