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购机求教

楼主(2010-12-25):
本人坦克模型玩家 近期想换直升机玩 求个火狐EP200的配置单 重点是以后要换大飞机 控要好一点的! 其他的
舵机
电调
陀螺仪
性价比高就可以了 实话就是越便宜越好哈哈!再请教入门拿这机型练手合适不 求老玩家推荐一下

网友A:
新手还是先飞lama了 这200 很多老手都搞不定

网友B:
这样的啊

网友C:
新手要先找师傅~~~~~~~~

网友D:
火狐的老手才调得好,有大米,可以先玩一玩单桨四通飞机感受一下,再去上大家伙。

网友E:
我是先上了个CB100小四通,再上450Sport。
小四通可以先练习手法,等上450的时候,可以减少炸鸡的次数。
小四通炸鸡的成本比较低,我玩了2周的CB100,主要是炸尾桨,如果华科尔的尾桨设计改进一些的话,估计尾桨也基本不坏。
450的配件其实不贵,但是修JJ花时间。
换个CB100的尾桨,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