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450

楼主(2010-12-26):
先祝福各位前辈高手:圣诞快乐!另外,我有一事请教:由于工作关系---太忙了,所以,我好久(快一年了)没飞450。请问各位前辈,若要复飞,要注意检查JJ的那些部件?谢啦!

网友A:
啊哈哈哈!传说中道哥,我曾经住你对面,可惜不知道你。。。后来搬去王哥那才知道你的,我也要1年没飞。。。嘿嘿!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两年了!还放在那都生锈了

网友:
检查三轴   尤其是横轴看看  螺丝怎么样了   不行拧下来打一便螺丝胶
然后 尾轴      查看螺距  桨距     基本没有问题     就可以飞了
主要看你飞机  一年前是什么样的如果一年前就已经一身毛病了  想飞就好好收拾下把

网友B:
拆了重新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重新装一下

不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哈哈哈!传说中道哥,我曾经住你对面,可惜不知道你。。。后来搬去王哥那才知道你的,我也要1年没飞。。。嘿嘿!学习一下

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