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床摸黑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楼主(2010-12-26):
上床摸黑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今天发帖咋这么难呢?传了N遍也不行,再试最后一遍,白写了那么多东西。。。。

制作中的小雕。。。

制作中的小雕。。。

钻小雕立柱底孔。。。。

钻小雕立柱底孔。。。。

网友A:
 这个LED灯条,照明效果不如日光灯管吧?眼睛舒服否?

楼主:
日光灯架是家里旧的十几瓦的那种,灯珠是以前做牌匾剩的,看着感觉挺好的,总共用了100个左右。。。。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成普通日光灯吧
LED灯因为光谱的原因,长时间用眼睛很容易疲劳对视力不好!

网友:
我不喜欢led灯,太刺眼

网友:
看到了磁座钻改的铣

..

网友:
还是卤素灯好,色温低辨色性好,看久了眼睛不会疲劳,大功率LED也有暖色的,小功率白光LED我觉得色温都高,有的甚至偏蓝,看久了眼睛会不舒服。

网友:
光太白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LED灯条,照明效果不如日光灯管吧?眼睛舒服否?

日光灯会产生频闪,使高速旋转的工件产生静止或倒转的错觉,诱使工人去排除实际上不存在的故障,导致严重的事故

网友:
不错哦 效果很好

楼主:
主要是就地取材还要考虑安全,在这个空间里装日光灯太易碎了。。。。。在一个这个在光是向下打的不会直接刺到眼睛,照片感觉像是很刺眼但实际没这么刺眼的,这主要是照相水平有问题,呵呵!!!

网友B:
我看到了自喷漆 还有一小桶打火机煤油

网友:
整理得很规整

楼主:
呵呵 那不是自喷漆,是WD40 另一个的确是ZIP油。。。。。。

网友:
漂亮...LZ搞这个LED灯要几粒大米...

网友:
不赞成用led
因为光谱比较窄,所以显色性不好。
有的时候车东西看不清细节。
这个地方还是用普通灯泡比较好点。

网友:
搞个普通射灯吧,其他光线看细节难,对操作 不利

网友:
日光灯闪   对运动物体有可能产生视觉错误

LED光谱不连续    虽然亮但是显色性不好     在全黑房间分别用灯泡手电和LED手电在地上找个小东西就知道了

但是灯泡费电   如何抉择就看自己条件了~~~~

楼主:
多少钱还真没算,都是以前家里剩下的。。。。。

网友:
终于看见你的工作室了,家当不少,有时间来沈阳玩

网友:
像模像样的工作室。

网友:
上低色温的Q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了自喷漆 还有一小桶打火机煤油

另一起惨案~~~

网友:
嗯,两排小灯,从上往下打,蛮好的。
好像灯太多太密,也刺眼。要是布局分散些,搞成无影灯一样的,不是更好?多费些小电线而已。

网友:
狠人多呀,连光谱都研究得怎么透彻

楼主:
研究光谱的狠人是不少 这么晚不睡觉也够狠的了。。。。。。。
在这里真学了相当多的东西了,这么晚不睡觉顶贴也是在这里学的。。。。

网友:
  行程跟我的差不多,强度比我的强很多,就是体积比我的大很多。做的比我的漂亮很多,就是做的速度比我慢很多。顶楼主继续加油。

在这里提几点意见:一是立柱很结实,可是台面却很单薄,也许可能是你的台面还没有做好。
                               二是z轴行程太短,X也是,如果行程只有这点的话太可惜了。

楼主:
唉,关键是没时间啊,都是见缝插针搞的,行程100X100的 Z轴是60 (可以上下整体移动) 滑台是现成的DV现成的,丝杆是0802滚珠丝杆,电机是40 1.0A步进电机,铁板是朋友帮忙在单位顺的也是插空帮忙加工出来的,嘿嘿!所以工期吗就没有保障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