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MAH

楼主(2010-12-26):
突然想起星期天逛街除见到模友修船,还发现有间专配电池的店子,做锂聚合,最低5000MAH,高的10000MAH,3.7V 10000MAH 25C LIPO做成6S(设备可以承受的话),那船随时变神州号,请高手解答一下有这么大容量的LIPO,用在模型上适合吗?

网友:
只要船能装下,船还够结实当然能用

网友:
呵呵,关键是~~~有没有虚标啊???

网友:
太重 跑不起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别天真了!你看到的那些5000-10000毫安时的锂电池都是给电瓶车用的,这种电池的内阻是很大的,我们模型电池的内阻就几欧姆,这放电量不是一个级别的!淘宝上你说的那种电池5000毫安时的只要20元一片,如果是模型用的高C数锂电池,25C的话单片就要100多元呢!LZ你要多去电池区去潜潜水,多扫扫盲,

网友:
体积会很大,一半电船5000的3S就已经是对大最重了,6000的也有!除非你的船想CAT或者M1那么大可以!

楼主:
我看店子摆的锂电池不象是电动车用的,外形跟模型的相似,店子说附近的人都在他那里装电池组玩模型的,但要用到10000MAH装在船模型上,有点疑惑

楼主:
多谢地板意见,在电池区潜水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告诉你一个简单鉴别锂电池芯是不是模型电芯的办法,一般的模型用的锂芯的正负很宽一般有1CM左右,一般低倍率的锂电芯的正负极比较窄一般在5MM左右

网友:
1万毫安
1万3毫安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看到的锂电池芯一片也就20多的,你的电池也是20多一片买的吗?那我收

网友:
蓝色包装的20多一组。6S,2650毫安。

网友:
楼上,不带这样的,动不动就说英镑价。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0多韩元我收了!

网友:
12楼是著名的电池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多韩元我收了!

日元行吗,

网友:
当然可以用了,但是电池越大放电C数就越难做,但愿不会是虚标的了。1W MAH 25C ,持续放电达到250A,6S的话功率就是5550W,相当26CC汽油机的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