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金鱼尾问题

楼主(2010-12-26):
装好了550e,总是有金鱼尾情况,感度跳下来也没用,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帮顶。。。我现在是去习惯他

楼主:
难道只有换尾舵机或者陀螺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只有换尾舵机或者陀螺仪了???
不是3G版,见议换个舵镙不用花时间折腾,二手舵镙很平宜,520也只几百块

网友:
RP问题~~呵呵~~~
我都装过4台550了, 都没有金鱼尾的问题~~  可能是你的设置上的一些问题~~~
3不3G都一样~~ 即使是3G也是和GP780用的是一样的方位传感器~~

网友A:
楼主 不知道你球头拉杆 装在舵机臂的第几格

网友:
我的550E 就有金鱼尾啊

倒飞悬停 有轻微金鱼尾  调不好 感度16  晕啊

网友:
买舵镙送金鱼 不错

网友:
好彩我的是有副翼版本,除了十字盘舵机换不了,其他都换了~~ 不用折腾~

网友B:
LZ用什么陀螺仪啊,关键还是先解决你飞机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不知道你球头拉杆 装在舵机臂的第几格

最外面一格呀,这个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什么陀螺仪啊,关键还是先解决你飞机的震动

原装的是780的陀螺仪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外面一格呀,这个有关系?

最外面就错了,米字第二个,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
金魚尾的出現,大部份是機體震動,尾控制連動系統不順暢或是舵臂孔位不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外面就错了,米字第二个,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尾舵机还是前面的3个舵机啊?尾舵机我用的是圆盘的舵机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尾舵机还是前面的3个舵机啊?尾舵机我用的是圆盘的舵机臂

圆盘也不对,米字第2格

网友:
无副翼上个 V8就没有金鱼尾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盘也不对,米字第2格

尾舵机一定要用米字的?而且球头放在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