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臂不水平

楼主(2010-12-26):
才买的MD933舵机 通电状态下

现在油门是在50%  但一边成90度一边可能就在80多度的样子要低一些  不管怎么安装舵臂两边角度都不能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要在控上调什么设置  求教各位了 谢谢了

网友:
调节控上的舵机中立点
舵机多数都死这个样子的 ?

网友:
推油门至中点3个舵机臂尽量水平安装,有差异用控上的微调使之水平,然后看最高和最低点是否一致,不一致用舵机行程调整。都是在坛子里学的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

网友:
楼主照片是照键盘的吧??对焦都不准!

网友:
你给信号没有?

网友:
这是没办法的,微调吧,不管平不平,一定要调到一致。我的FUTABA 6EX没有中立点调节,就得微调,很恶心。

网友:
福特吧  新款6通 控 貌似可以调中立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机不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6EX

网友:
换一种舵臂试试,实在搞不平,只好用辅助微调修正了

网友:
不要拘泥于油门中位,舵机臂水平。油门稍微偏离的时候舵机臂水平是完全可以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还要螺距曲线调节,曲线调节以后,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C:
斜盘舵臂水平安装,目的是为了保证:正负螺距完全对称,
准确的说是在遥控器输出螺距50.0%的点,而不是油门中位,
不飞特技的朋友虽然可以不拘泥于此,但是你没有学会调机

网友:
不水平是正常的!你换另一边可能就水平了

楼主:
刚才在TRIM里调了 现在舵臂是水平了 但是控上面的DTRM向后的已经满舵了  用6EX都是这样的吗? 还是我的调试方法的问题

网友:
Sub-Trim: 舵机中立点微调。

网友:
FUTABA 6EX没有中立点微调功能,微调只能几个舵机联动,麻烦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斜盘舵臂水平安装,目的是为了保证:正负螺距完全对称,
准确的说是在遥控器输出螺距50.0%的点,而不是油门中位,
不飞特技的朋友虽然可以不拘泥于此,但是你没有学会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