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广告牌的钢架的强度够吗?

楼主(2010-12-26):
最近帮朋友的店铺设计了一个户外用的落地招牌,招牌的钢架设计如图,到时再喷一张广告灯布喷绘装上就是了。
主要的问题是图中红圈处的支撑脚和钢架的连接方式,我是想在钢架上烧一块10mm钢板,然后再将钢管做的脚烧上去:loveliness: 菜鸟的想法。
烧焊师傅建议两根钢管做的脚要穿到钢架的一半高度焊好才够强度(红线的高度),但是用这种方式要增加成本,特来请教大家,这个脚有必要烧上去吗?这个钢架的强度还可以吗?

还有这样的led灯适合做什么用呢?

还有这样的led灯适合做什么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神童的详细讲解,这个牌子是一个农庄做的,就安装在公路边,空间开阔,防风还是很重要的,现听取以上各位兄弟的意见后,决定还是用6米的方管一开二成3米,埋地0.75米,上穿到牌内0.75米。

牌子正面还要封锌铁皮,至于镀锌角钢好像没见过啊 ,计划是普通角钢+防锈漆的。立柱和那个花纹状的钢管还要上防锈漆和颜色面漆

我这里光是焊工(包焊条)+油漆人工就是200元,已经最便宜了!现在的那些焊工的生意实在太好了都不愿帮我做!
150*150的方管都没有现货,要去订才有,说是要5300元/吨

网友:
立柱从地下到地面直到顶上应该是一根整管,安全第一最重要,省那点钱一刮大风会睡不好觉的,如果量大可以从红线上面20CM处插入一根铁管,下端过红线上端到顶,那20 CM重合部分外管上要打一些孔再与内管焊牢,

网友:
很有必要像师傅说的那样!

网友:
在广告牌底部四个角作三角形钢板支撑(画圈的地方),侧面加方形板钢板面,高度和三角形边长一致,然后将支撑腿延伸焊接在上述结构上,为了防止边角焊接,由于外力作用,开裂,再加长螺柱夹持固定(两个以上)。

网友:
常言道听人劝吃饱饭。。。。。

网友:
贪心钱赚不得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饿。 发现个JS 举报啊。。。

建议还是听师傅的。不然太危险。购买的材料要是不认识老实人,那水分太大。小心。

何况你上边的还是单边框,并非全围结构

网友:
奸商一个啊,怪不得国内的那么多工程出现问题了,你是第几层被转包的啊?

网友:
你做一个6MM厚凸字型的的钢块。小的一头做150MM大的一头做250焊在方钢的侧边上比你原来焊在方钢上边好。你这广告只有3平方大点所以不成问题。现在的广告JS只用到30mmX30mmX2mm的角钢。就可以做一个和你这个型式一样的6平方大的广告。还不用方钢,只用一条50MM的水管。

网友:
要是我做 哪个柱子就直接通到顶   上面框子 材料用水点无所谓 (上面越轻越好 )

柱子一定要结实 下面最好浇筑在土里面

网友:
150mm*150mm的钢管700多一条有没有搞错,多厚的啊,你的架子总高菜2850mm,也就是2.8米,多出的1.35米的钢管要200多??,150mm*150mm的方管还要看壁厚吧,最厚4个的呢也没必要用这么厚的,2个多的也就300左右一条吧一根是国标是6米,1.35米要200多。??????????????

网友:
这个成本可省不得,弄到人 不光是成本上的损失  多想想被伤害到的人,拿出点责任感来!

网友:
楼主这样搞无力,小心大风时
我也是搞结构得,要是我设计两根钢管做的脚一直穿到钢架顶部!再横向再焊几条角铁(你图那架上左右4条角铁就不用了,成本上不会多很多,但结构钢性就好得多)。
设计这活无事还好,一出事那就是大事搞得不好还会坐牢
如果不想改图我同意焊工师傅得你最小也要申出中间吖。关于成本上最好不要在结构上省(国内的材料都是有水份得!小心咯!)

网友:
用螺丝来固定支撑脚和钢架,好处是         安装和运输  都方便

网友:
在两个红色圆圈的地方,各增加两块钢板,焊接前,钢板先打孔

一句话,支撑脚和钢架之间,用螺丝来固定

网友:
这次要听师傅的

网友:
焊接师傅是比较保守的做法也是最经济的做法,按理应该像楼上所说通到头最好了。。。。。

网友:
按设计安全要求,脚要一直通到顶才安全,主要是抗风,折断伤到人代价很大。

网友:
按照师傅的话没错~~~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