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各位老玩家,2.4G好还是5.8G的影音传好?

楼主(2010-12-26):
最好是传送距离远的,图像稳定的。。小弟在此不耻下问了。。

网友:
看LZ要多远了

2.4G是最成熟的,有很多高增益天线可以选择 10KM没问题 但是天线要大一些 重一些

5.8G天线小 方便携带 5KM内你可以用的

网友:
在此不耻下问

网友A:
通过用了1.2 2.4 5.8的所有以后,我认为还是1.2的好,用7频道。效果最好

网友:
楼主要是要上5.8G 我的300退给你..(附带5.8G平板天线).

网友:
5.8G
骗人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用了1.2 2.4 5.8的所有以后,我认为还是1.2的好,用7频道。效果最好

1.2G 没有高增益天线 基本可以不考虑 除非是对大功率有要求的 因为1.2G 有2500MW 模块

网友:
买过一个500MW 的那种,用了之后丢水里的心都有了

赶紧还是1.2G,一直挺好

网友:
以偏概全,不知所云。

网友:
我准备上5.8g的  怎样啊 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B:
建议跟风,跟老外走,老外流行用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技术突破基本全靠他们
有谁知道最近流行的自动跟踪天线,是用来接收几G信号? 1 .2G ?2.4G? 5.8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跟风,跟老外走,老外流行用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技术突破基本全靠他们
有谁知道最近流行的自动跟踪天线,是用来接收几G信号? 1 .2G ?2.4G? 5.8G?

年少轻狂年少无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年少轻狂年少无知啊

呵呵,2.4G传模拟音视频的我玩了三四年,这东西老外发明的。
2.4G传数字音视频的玩了两年,这东西也是老外发明的,效果N好,可惜没有小型的,如果哪天老外把它小型化模块化了,呵呵

网友C:
FPV说白了就是 开发无人机的娱乐利用价值呗

無線视频传输解决方案多的狠

但是FPV属于民用高级玩具级别 设备只能在千元下 又不是搞军UAV

数字式的说的再多聊胜于無

高级玩具而已 使用的还是要靠MADE IN GUANGDO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FPV说白了就是 开发无人机的娱乐利用价值呗

無線视频传输解决方案多的狠

但是FPV属于民用高级玩具级别 设备只能在千元下 又不是搞军UAV

数字式的说的再多聊胜于無

高级玩具而已 使用的还是要靠MA ...

那是,我们也只是等老外的方案烂大街,变成台湾货,最后变成MADE IN GUANGDONG,大家都买得起了

网友:
我是不会一厢情愿的相信存在什么台湾正品的

台湾驻东莞办事处吧?

网友:
不耻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