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压机电机问题

楼主(2010-12-26):
各位朋友好,我的一台空压机电机出现问题了,症状如下:插上电源,电机不转,但是用东西用力推转子电机可以运行,线圈发热厉害,插上1分钟基本用手不能摸很热!在没插电源的时候,用手可以轻松拨动转子,证明不是机械问题,但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当插上电源线圈产生强大的磁场把转子往下拉锁紧导致转子不能运行所以必须用东西用力推转子才能运行,主要是分析是什么原因可以把转子锁紧?但是奇怪的就是被锁紧的转子被我用力推动它就会运行正常!请大家帮帮忙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好,我的一台空压机电机出现问题了,症状如下:插上电源,电机不转,但是用东西用力推转子电机可以运行,线圈发热厉害,插上1分钟基本用手不能摸很热!在没插电源的时候,用手可以轻松拨动转子,证明不是机械 ...

典型的磁拉力单边故障
1:检查供电电源是否缺相。
2:电机绕组有一组有匝间短路或断路。
3:轴承磨损造成磁隙不均,引起磁拉力单边不启动。
4:如果是220V单相电机,检查下启动电容和启动绕组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不是机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220V单相电机,感谢啊,回头按照你说的检测一下!

网友:
轴承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你不会是就这样通电试机的吧,连后盖也不按。

网友:
估计是电容的问题 换个电容试一下吧

网友:
这样不卡住才怪后盖要装上啊两头有支撑啊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冰箱的压缩机?冰箱的压缩机是不用电容的,只要先动起动线圈再通运转结圈的。就可以运转。你可以换一个起动器(PTC)试一试。

楼主:
就是这样试的,因为转子上面没有柱承的,柱承好像在下面有一个,是单边的,就象女士踏板车摩托车单边避震后轮那个形式吧!
这个空压机是医用的,750W的!

网友:
检查图片上右侧的那个电容.

网友:
启动电容

网友:
个人觉得是轴承磨损严重了..导致转子偏离圆心 不能运转.然后产生高温.

把转子拆下来.检查下轴承吧

网友:
抱歉,不太看清图上的走线,你就顺着电机的线检查,检查和电机的线相连的那个电容

网友:
按你的描述,电容的故障可能性较大。如果是轴承的原因,不通电转动时,会有周期性阻滞的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