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指教 KDS-7X和JR 9X2的控怎么玩XTR模拟器?

楼主(2010-12-26):
如题!!!!我的KDS-7X和JR9X2怎么玩XTR
模拟器
? KDS-7X插上数据线连接电脑能用,但是控的插口和数据线插头接触不良,JR9X2插上数据线一点反映都没有!麻烦老鸟详细解释下!!!

网友A:
KDS-7X开控时要按住inc和dec两个按键才能正常输出ppm信号,并且要设置成普通十字盘或者固定一模式。jr9x要设置成ppm模式,普通十字盘或者固定翼

网友:
9X2 设置成了PPM模式 但还是连接不上,
普通十字盘和固定翼 KDS-7X 和9X2 里面的怎么设置,我是新手,一点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