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低速震动咋办,另,用同步轮变速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2010-12-26):
 新的86步进,1.8度的
用30V交流驱动,不论怎么换细分数
总之在30RPM-60RPM之间震动的很厉害
咋解决了
因为铣床常跑的速度也就是0.5-2mm一秒之间啦,2mm螺距的丝杠,换算过来就是15-60RPM的常用转速
另外,想用同步轮变速,这样可以避开步进震动的速度段,但是不知道用同步轮同步带会不会损失精度

网友A:
低频震动耦合···············
很复杂
试着做避震,弹簧或者橡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步进电机自身震动,我用手拿着。。。也还是震动

网友B:
多多的细分,可以避过去。

网友C:
7、电机的共振点:
步进电机均有固定的共振区域,二、四相感应子式步进电机的共振区一般在180-250pps之间(步距角1.8度)或在400pps左右(步距角为0.9度),电机驱动电压越高,电机电流越大,负载越轻,电机体积越小,则共振区向上偏移,反之亦然,为使电机输出电矩大,不失步和整个系统的噪音降低,一般工作点均应偏移共振区较多。

网友D:
供电问题,

网友E:
数据线的问题也可能

网友F:
驱动细分不够吧
同步轮配的好的话不损精度

楼主:
我那个驱动器支持交流30V,我用的30V 15A的环牛供电
支持1-256细分,我设置多种细分均无任何改善

网友G:
86电机30伏应该低了,提高电压应该有明显改善,60伏左右吧

网友H:
环牛有无加电容滤波 ?

网友D:
我那个驱动器支持交流30V,我用的30V 15A的环牛供电
电压可能太高,用24v,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加电容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24V 10A开关电源试过,无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最高支持到30V的驱动器您让我接60V?

网友:
同步带会损失精度,这是真理

网友:
如果电机力矩够的话把原先的串联模式改成并联模式试试。我的改了并联模式后试过每分钟10——720转都很好,细分是8。而在串联模式下,不管什么情况下,总是有震动的区域。改并联后主要问题是力矩小了,当然高速力矩是大了。

网友:
加电容滤波,改用直流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I:

新的步进,只有4根线,舍不得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电容滤波需要加什么样的电容,多大,什么类型,并联到电源输出端?

网友:
先找到个比较纯净的直流电源试试再说。

比如你先用24伏特,或30伏特的电瓶供电,如果不振了,就说明问题出在电源上,还振,就跟电源没关系。

同步带必然损失精度,只不过看你要求多高,
选型装配得好的话,你这个机子可以忽略同步带损失的。

网友:
haha  换5相的看看 是不是震动小点??改天我试试我的5相的 上次没怎么调

网友:
电压根据输出直流电压要求而定,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电压VDC+~1.41xVout。其中:变压器容量根据负载电流决定。
电容滤波为电解电容,推荐参数为:100V/2200uF;另一个为无感突波吸收电容,推荐参数为:400V/0.22uF

楼主:
回楼上的大哥,两个电容并联到交流电输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高支持到30V的驱动器您让我接60V?

如果可能的话,换80伏的驱动器吧,86电机高低电压的驱动特性还是相差较大的。

网友:
整流,即是变压器〉直流整流〉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那个。。。驱动器支持交流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个驱动器几百。。。。再重新搞3个。。。。

网友:
进来一起听课了

网友:
哎,又交学费了  这个很可能是驱动和步进不配套造成的,换个电机或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问清楚供应商,多数驱动器都是可用交流直流,如果只可用交流,多是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
交流直流均可,听了论坛上高人们宣扬环牛好,于是用的交流

网友:
驱动器内部有整流桥了吧
不懂进来听课

网友:
环牛好也要整流桥呀,也要加电容滤波呀。 先试试吧。

楼主:
他内部带整流了。。。。。

网友:
他内部带整流了,那说明是用直流

楼主:
我估计是内部带整流,因为他同时支持直流跟交流的

网友:
同步带由于齿型的关系,估计有瞬时间的变速比波动。

毕竟不是标准齿轮。
但由于变速的关系,其实这种波动又被采用同步带后的变速比给平滑掉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大哥,两个电容并联到交流电输出端?
想电容暴炸就并在交流电上,电容要并整流后的电源上,也就是整流二极管后面,电容正极接电源正极,负接负.

楼主:
收到,那就是说。。。。没法并电容,因为我总不能拆开驱动器在里面并联吧

网友:
#42楼:我估计是内部带整流,因为他同时支持直流跟交流的
那说明是用直流

网友:
驱动板不行,你用的57的,驱不了86电机,我现在天天在找86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J:

6A的驱动器....

网友:
上面有兄弟说了 86电压30V绝对低了 换60V左右的驱动 赞同这个意见

楼主:
高电压能解决低速段振动问题?

网友K:
嘿嘿,干脆下本上伺服算了,省心多了,不过就是代价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嘿嘿,干脆下本上伺服算了,省心多了,不过就是代价高啊。

昨天加工店里仔细看了模具雕刻机的电机
120V 0.75kw的松下伺服,干钢刚刚的:loveliness:

楼主:
天价。。。。。一套伺服要3000多

网友:
连轴器不要用那种铝的切螺旋槽的,很容易引起震动。换成两块铝中间夹尼龙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主要是低速震动,转速上去了就不震动了。。。。震动峰值点在0.5转/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