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几个问题没有弄明白,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0-12-26):
1、关于连轴器的问题
许多雕刻机丝杆与
电机
的连接都用了连轴器,除非使用伺服电机,否则因为使用步进电机的系统是开环的,无法消除连轴器带来的误差。个人认为那种弹性膜片式的连轴器对机器最终的精度影响最小,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2、有些雕刻机使用的同步轮进行减速,为什么不使用齿轮?同步轮不存在回差?
本人菜鸟,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晕,联轴器不会产生误差,使用同步轮的目的是消减噪音,如果用齿轮润滑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同步轮调节好的也不会有多大误差

网友B:
1,轴连器虽然很好.但是存在误差是不能避免的.相对于同步轮.轴连器误差更小一点..全金属的误差最小.
2,.同步轮相对于齿轮..定位跟安装更简单..而且皮带可以用一个收紧器收紧.回差更小
只要不追求超高精度..用皮带+同步轮吧..而且定位安装都简单.皮带买长一点.做个收紧装置..就OK了

网友C:
据我所知,膜片式连轴器和波纹管式连轴器传动精度最高,就是同步性能最好,刚度最好

网友D:
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另外伺服电机也是半闭环而已。如果有的话也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是真正意义上的闭环控制

网友E:
我觉得好的同步带比齿轮的回差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