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04上下晃动问题

楼主(2010-12-26):
请高人指点,我的004飞起来尾巴会上下晃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有过类似经验的人给予回答!!谢谢

飞起来的样子如下链接视频
http://www.56.com/u82/v_MjM0MDQ4MTU.html

网友:
有可能是转速过低造成的,(大桨角度往小了掰)

重心位置可以再稍微调一下

楼主:
试试看调整!

网友:
同意2楼 转速低 我的004快没电时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人指点,我的004飞起来尾巴会上下晃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有过类似经验的人给予回答!!谢谢

飞起来的样子如下链接视频
http://www.56.com/u82/v_MjM0MDQ4MTU.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拿在手里。。。小油门。。。查看。。。

螺旋头是否对称。。。是否双桨

网友:
主轴弯曲造成。

楼主:
都试过了  好像还是不行!
主轴没有弯曲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  好像还是不行!
主轴没有弯曲

也有可能是大齿轮磨损的原因。。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经过拆开重装调整试验,把原来的塑料桨换成了木桨  鸡鸡就不抖了!在此再谢谢大家!稍后把004飞起来的视频上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水平能不能上4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