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动工具能在铁皮上开一个50mm孔,最好能安装上砂轮一点一点扩的工具。谢谢!

楼主(2010-12-26):
请问大家在一个铁皮上开一个50mm孔,欲安装电流表,用什么电动工具好?最好能安装上砂轮, 一点一点扩的工具。谢谢!

网友:
沈阳的话,到我这儿来,给你铣个圆

网友:
开孔器,五金商店有售。

网友A:
省事直接买个50的开孔器
省钱先沿圆周内钻N个小洞再用半圆锉修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省事直接买个50的开孔器
省钱先沿圆周内钻N个小洞再用半圆锉修圆
其实想省钱会花更多的代价,一个50MM的开孔器十几二十块钱,搞出的又漂亮又省事,用了这次下次还能用。你锉的再怎么圆也不圆,花掉的时间不是钱吗?

网友:
电钻钻N个孔,绕一圈,然后暴力拆掉中间部分,用锉磨平其余部分
小电磨配合树脂切割片切金属很不错,有一次我的钥匙丢了,用切割片硬把直径5mm的铁锁锯断了,转速在最高,前后也就几分钟,当时火星四射,锯完了铁锁都发烫了
但是你的孔有点小,切割片要想拐弯恐怕困难点,容易断

网友:
开孔器就可以 电钻一上,一下就好 5公分的要10块钱左右

网友:
开孔器即可

网友:
“金属薄板切割器”,淘宝上有卖的,70多元一个,加上电钻,12mm以上任何形状孔,普通铁板:1.8mm,不锈钢板:1.2mm,铜、铝板:2mm,塑料胶合板:2mm。

我经常用,装个表头、文本屏什么的,以前卖300元,很方便,但是需要一定的练习,比开孔钻难,但别忘了可以开任意形状的孔。

网友:
金刚砂开孔器   玻璃 铁皮 都能搞定

网友:
金属板切割器不错,可以切2mm以下的板,俺用过,,,当时买的时候花了150元。。。感觉挺值的

网友:
料薄的话 用 画规 多画几圈 就OK了.带合金头的画规最好.

网友:
支持用开孔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想省钱会花更多的代价,一个50MM的开孔器十几二十块钱,搞出的又漂亮又省事,用了这次下次还能用。你锉的再怎么圆也不圆,花掉的时间不是钱吗?

以前做胆机时就是用这方法,先用圆规划好再钻然后锉能锉很圆的
就是比较费事,当时也不知道开孔器这东东
另外开孔器有几种的,薄板材料软用普通的,如果材料硬点和比较厚用镶合金的好点,金刚砂的好像是开玻璃的

网友:
开孔器,省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可调节式卡孔器,哪个开铁批最好了,一把手电钻就搞定了,还非常圆,切角利落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一种宝塔钻

一般常见的是 4--30MM的锥形,因为钻头的特殊形式。这种钻头,实际上是慢慢扩出来的孔

精度相当高,但不能用于厚材料,一般1MM以下很好用。

就算在0。3MM的铝板上打孔,也没有太大的变形。

如再薄。可以自已车一个锥形钻,开上刀口,热处理一下,就是了。。

楼主:
没想到在此能得到众多朋友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开孔器最快

网友:
找了一个图片,差不多。这是普通工具中,唯一能切出光洁断面,并不引发铁皮变形的工具了

多齿形开孔器,精度不行。之前在国外还看到一种与宝塔钻相近的。锥形钻,这种钻如搞薄的铁皮
那就可以微调孔径了,自已作作也不难

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铁皮这东西,要求不高就用开孔器,要求高点的去广告店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