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低成本长时间飞行不再是梦想

楼主(2010-12-26):
今天测试低成本长时间飞行的方案,结果成功。

主要配置:

天行者EPO
老鹰树OSD
朗宇2216 1250KV电机
桨9*5.5仿APC
电池:电动车用 3 S   10AH
飞机总重量:2000g

起飞最大电流:26A,大约持续20秒
平飞电流:5--6安

因飞机较重,速度慢点以外,均较好飞,控得得心应手(尤其是抗风能力好,飞时风大,较稳)。

昨天只是飞了二十五分钟,电池仍有很大余量, 照这么算来,至少飞60分钟没问题。

电动车电池价格便宜,只是花150元左右搞定。

以上是本人今天测试的经验,与大家分亨。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电池好大

网友:
 口水啊。。。米人

网友:
这么大的电池怕炸啊!呵呵·

网友:
晕倒...这个块电池怎么也有1000克吧....

网友:
看来这电池马上就会涨价

网友:
为了楼主坚持使用FUTABA T9Z WC2顶一下

网友:
同用T9Z的帮顶

网友:
我也是用T9Z,,现在很难见到它的身影了

网友:
哎 都没说到点子上

天行者用10AH电池 放电系数大于3C即可

3C的电池比25C之类的电池能量密度要小很多

所以重量也会轻很多  说到关键的了 3C电池比30C的也要便宜很多

真不明白那些商家哭喊着卖30C 5000MA电池干嘛 都150A电流了。。。把天行者当涵道啊!!!

电动车电池很多的 有10AH 12AH 13.5AH几种 放电系数5C~8C不等

大家可以找找

什么几把东西沾了了航模俩字 就腾的母凭子贵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受LZ帖子启发 特发帖 已昭世人

网友:
用450电池吧

网友:
真准备买电池

网友:
一直不舍得换掉大九的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
哈哈!FPV又有大变革了。。。。

网友:
这不是变革 也不是电池技术的突破 是商家一直在推荐使用不合理的电池 就算5000MA 20C明显放电能力过多了

网友:
单片容量(AH)xC数xP数就是最大放电A数
算下你的电的最大放大A能有多少

网友:
我买了,飞是能飞,但是很难飞。。。。
3S10AH 的必须达到800克以上才足量,175克每片的那个容量最多只有5000---6000MA
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啊。。。。
有人要电池的话我有个3S 15AH 的电池可以出

网友:
做地面站供电还是不错,15C确实够用了~

网友:
我早就用过,明显动力不足,电调要保护,因为起飞需要很大电流,电池放电不够,巡航勉强,要是有大风那就悬了,还是不要尝试,浪费米,我都用来做地面站电源了,飞机就不要考虑使用了

网友:
呵呵  这个电池我已经是经过了多次试验才用上的

放电不成问题的 用2216  9*5.5螺旋桨最大A 是 26A  对这样的电池来说也就 3C 不到的放电

动力不是问题的 2216动力不错的 起飞一挣就出去了  飞行20分钟下来补电 充进了 1180MAH

上下图 大家LOOK

看看 我用什么电池

出场

哈哈 天行者可以装2块 10AH呢 可惜太重了 哈 装一块可以了 带老鹰OSD 和AAT 全重1900克

爽飞啊 机重 大风天很稳  哈 舒服

网友A:
天行者空机不带电池就1500克左右了,LZ这电池400克左右吗?
400克的重量容量肯定不到10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空机不带电池就1500克左右了,LZ这电池400克左右吗?
400克的重量容量肯定不到10AH的

不知道这位TX 怎么样装机的 不带电池能有 1500克 ???

网友:
我的天行者带2* 2200 3S 电池有1650g

网友:
10AH  3S 电摩托电池  重800克 带老鹰树OSD 2轴云台 松下头  共电模块 和BEC-接收机 模块 总重 1900克

随便飞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