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

楼主(2010-12-26):
前几天把天7换成手机
电池
,今天从市场上买来3000mAH电池。
更换大电池
下图是电池:
焊接电池引线:
套上热缩管:
装上
遥控器
:
开机一小时,电压无变化:

网友A:
T7只要3.7V这个厉害
2节放得下 6000毫安够强大了

网友B:
 这个电池牛,小拉马上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