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是全屏显示的,看不到菜单栏的问题

楼主(2010-12-26):
新装程序第一次运行时,G3.5是全屏显示的,看不到菜单栏,请问是按哪个键换成窗口模式显示啊,先谢啦~~~~

楼主:
哦,谢谢啦!两位!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2012-07-21):
我按了ALT这个键,可还是出不来,怎么搞的

网友C:
剛才重灌G3.5 顯示菜單 或全螢幕 按Alt+Enter ~
View>Gadgets>Keyboard Commands H> Toggle Full Screen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