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油针开几圈请教高手

楼主(2010-12-26):
请高手指点OS50油针要开几圈,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管子 什么油了 具体要现场调的

网友B:
油机麻烦 没有固定的油针哈.要根据天气,根据用的油,根据发动机的程度.先放到富油,慢慢的收,听声音,发动机调整好了不是上下切螺距,速度响应快就是有力了,要持续有力.调出后劲.找高手指导哈``

网友C:
主油针1.5圈根据具体情况再调就OK了

网友D:
燃油、排气管、天气情况 都有影响。。。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