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611的感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0-12-26):
611的一般飞行感度是多少,非常感谢

网友A:
要看什么控了 具体感度还是要飞起来调

网友B:
611感度设置要看你用的什么控!FUTABA和JR的感度都是不同的,一般是以陀螺仪放大器上面显示的感度为准,放大器上显示最好别超过大约在32-34之间,最多不超过36!感度太高,尾舵死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