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机身用pro旋转头要不要换主轴?

楼主(2010-12-26):
sport机身用换了大
舵机
侧板,用260mg斜盘,旋转头就用pro的,发觉舵机连杆长了,改短连杆十字盘3d时候就会碰到侧板,感觉sport主轴不够长,是不是也要换pro的主轴?请老鸟指教下。谢啦!

网友A:
...说了要换成冰人的主轴啊~才通用~~~~~~~~~冰人有一个专用的。改了大舵板侧板后。要换成他的主轴。是加长的~

网友B:
LZ是把上侧板改了吧,只改上侧板是不用换主轴的。不过你还改了PRO的中联,那就不知道需要改主轴不

网友C:
建议用PRO主轴,以获得足够的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