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做的雕刻机做工看上一流水平 不知道精不精如何

楼主(2010-12-26):
(原文件名:KTCNCBase1.jpg)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KTCNCBase11.jpg)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KTCNCBase20.jpg)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KTCNCFinal023.jpg)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KTCNCLaterales5.jpg)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KTCNCFinal022.jpg)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KTCNCFinal020.jpg) 引用图片

(原文件名:KTCNCFinal015.jpg)   引用图 铝型材,

网友:
精度是你的問題,你能調多少?是散件的要看你自已了

网友:
这个型材的质量比国内淘宝上的差多了

网友A:
看看我买的这个型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买那个多少钱啊 真想买个呢

网友:
大夫的型材真不错啊!

网友:
倒是挺好看的。

网友:
老外的型材是做展柜、隔断等用的通用料,强度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那个多少钱啊 真想买个呢

这个是8015的吧?淘宝上不到70

网友B:
大夫的这个型材代号是什么啊
也想买一点来做台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买的这个型材

林大夫,你是不是hifi论坛的那个林大夫???

网友:
很漂亮!

精度取决于那些安装孔的位置打得准不准(特别是板端面的),还有就是型材切得是否垂直、平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林大夫,你是不是hifi论坛的那个林大夫???

是,有很长时间不去了
就是因为玩音响,改cdm9转盘,买个车床,开始接触机械,中毒后到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夫的这个型材代号是什么啊
也想买一点来做台面

淘宝找工业型材,很多的,我这个厚度15宽度80

网友:
大夫的头像___威~~~武!

网友:
 林大夫大JJ不见了,又来打苍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