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53

楼主(2010-12-26):
刚入手FUTABA 253做雷虎X50的歇盘
舵机
有个问题请教下老鸟,通电与
遥控器
连接后舵机总是吱吱响~~打舵不打舵都响,不知道是不是安装舵壁的时候没装到位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数码多级,本来就会这样响的!

网友B:
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LS的回复~~有个问题,当我套上舵机壁的时候就响,不套舵机壁就不响了~~正常吗?

网友C:
没有问题。只要不是因为舵机顶死发出的响声,都正常

网友D:
小声的吱吱响是正常的 数码舵机都会有 当顶舵时会有尖锐的唧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