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船动力的升级请教

楼主(2010-12-27):
搞了条MONO,原配是3536的飞速达
电机
,。KV1520,电调50A,11.1V,20C的
电池
跑起来巨阳痿的样子,想让他快些,有什么升级方案呢》?看了一下电机座,合适安装28系列的电机,也就是合适380无刷电机,如果全换,什么样的配置合适?如果不换电机,那么电池和电调需要怎样升级?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MONO用TS-1540 5100KV 电调120A-150A,不过按照你这条MONO的配置估计得拆掉重新装一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最好上图给大家看看是什么船型?看到LZ说的配置 我认为最省心还是重新买一条吧!你那船底子就不好,在折腾也不会有大的起色

网友C:
原配奇差,船身也好不到哪里,,,,便宜点。搞套抵挡120a+2860两极3600kv。全新大约300--350块二手150--200块消费,跑2--3s电。会上40--50。。再好的配置就会浪费了。

网友D:
KV低了,这个KV值跑6S电还差不多,当然前提是电调电机能承受6S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