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油直都用什么控?

楼主(2010-12-27):
大家的油直都用什么控啊?
最近想上油直,以前飞450的6ex行不行?

有用华科尔2801飞油直的吗

实在不行就dsx7了,米米不多,哎

网友:
我也有些疑问。
油直至少要7通以上吧。
还有亚拓的600,700说明书上都说要用7通以上的遥控器,但接收机的连接图上却只接了6个通道。还有一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
至少9X2 10C以上吧 T8FG也行,练油直练着练着要求就高了,以后要好多电子产品要连接,一步到位比较好。我用的14MZ

网友:
2801 飞  50   90  的飘过

网友:
JR 9x2
你用DXS7到时你7个通都用满,你就会发觉不够用了,买个DXS7还不如收个二手的jr 9X2,这是个人意见!!

网友:
DSX7 比较鸡肋   没有定速设置功能  T8F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油直都用什么控啊?
最近想上油直,以前飞450的6ex行不行?

有用华科尔2801飞油直的吗

实在不行就dsx7了,米米不多,哎
如果你不准备升级成3G系统, 华科尔2801 PRO的控是可以用的, 不算好, 也能飞, 我以前就是用2801飞600N, 但升级3G后, 发现华科尔的控与3G系统不兼容, 问题就出在华科的那个烂接收机上, 华科尔接收机第一通道是升降, 与其它的不一样, 不能控3G. 后来没办法又买了FUTABA 10CHG. 我以前玩过华科尔, 感觉那不是个好东西, 配件又奇贵. 现在我已对华科尔说bye-bye了.

网友(2011-03-01):
FUTABA国内能顺手买到的我基本都用过业界老大没话说,FUTABA我推荐8FG 。不过最近我又烧了个AURORA 9 想与众不同又不太贵的话建议你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