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干过铝合金,发帖求教一下

楼主(2010-12-27):
目前初步的刀路已经做了,当然改起来还是容易的
刀具6mm双刃hss普通铣刀,2.2kw电主轴,计划上2w~2.2w转速,使用水+15%酒精+5%空压机油混合而成的切削液
出于最高速度搞完的原则,计划速度跑到我的雕刻机极限--F3800
现在计划开粗下切0.2mm,切割宽度5mm,留0.1mm余量----初步计算大约是30分钟工程时
精雕使用6mm球头刀,F3800,转速2w2,冷却不变----大约30分钟工作时。
各位大大给个意见,开粗那个有没有问题?有的话我好改一下

网友A:
2刃的刀不太好

网友B:
估计没几分钟铣刀就成圆的了

网友C:
用酒精完全没有必要,直接用切削液效果就很好,F3800是个梦,给你几个指标实验下。
F2000 下刀0.5 转速20000
用这个指标首先要确定你的机器刚性强,否则断刀无数

网友C:
合金刀用到24000 用几十个小时都不会有太大磨损 HSS降低转速到16000,用个几个小时就钝了

楼主:
铣刀几分钟就扁圆,冷却好的话没这么次吧?
参考
cgwyj1兄的F4000干铝
看来有必要把下切速度再调低点,降到F240?
F2000 下刀0.5 转速20000----我改为F3800,下0.2,,转速2w,有无问题?宽度5mm
按照计算,每齿进给0.1mm,貌似不会很大?

网友D:
6mm的想要断掉也挺难的。。。。。

网友C:
下切速度与你的机器刚性合转速有关系,转速越高相对来说每转切削量就越低,HSS的刀子在没有冷却的情况下在20000转的时候几乎几秒钟就烧了,完全不能用,有冷却的情况下可以用很久,合金刀就好的多,没有冷却也可以在18000左右直接干,当然有冷却可以大大增加刀具寿命和零件表面光洁度。如果你的机器是小机器,跑到F3800就很危险,丢步就是必然的,切削的时候有切削力跟空跑不一样,机器刚性差,刀子震动大,导致蹦刀尖,刀尖一蹦震动就更大,这点需要注意,我的机器有1吨左右,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我的机器也不小,不过当然没你的重,大约300kg吧,周末可以先测试一下
平时开粗干代木,下6~10mm,切5mm,F3800,我估计铝合金的下0.2,切5mm的切削力应该不会比代木开粗高很多?公式计算出来的主轴功率只需要0.4kw

网友C:
HSS铣刀:转速9000(无冷却)F800 下刀0.1 下切240
合金刀 :转速20000 F2000 下刀0.15(无冷却) F3000下刀0.5(有冷却)下切340
前提是机器刚性足够,驱动轴电机扭矩足够不丢步,主轴电机功率至少1.2以上
其实一次下1mm我也试验过可以搞,不过我的机器主轴功率低不能长时间干,如果主轴在2.2以上,转速提高到2.4W或者更高,一次1到1.5估计可以长时间加工,这样雕刻机干铝合金的效率就大大高于铣床,铣床的优势在于低速大扭矩的主轴,可以用廉价的HSS刀子干钢,不过玩具铣床(包括7045)所谓的刚性大也是相对的,我的雕刻机的机身强度就大大高于7045一类小铣床(机器平均壁厚20,最厚35mm,Z轴厚度55MM算导轨在内有80多MM),导轨都是30,导轨强度也高于7045,燕尾导轨的强度确实高不过也是对大铣床而言,小铣床铣钢一次下个1MM2MM的下刀量实际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反作用力作用到导轨上面,最多100到300公斤的反作用力,就算是20的直线导轨的滑块的最大负载而言还差的很远。铣铝一次下个0.5到1.5,要求转速越高越好,转速越高刀具受到的反作用力就越小,如果你的主轴是陶瓷的轴承稍微提高下变频器的频率到500HZ就会有突破性性能飞跃,加工速度远远高于铣床,还可以加工铣床难以加工的薄壁合各种薄壁型腔。

网友C:
楼主的主轴有2.2KW,功率够大,转速开到最大试验下,一次下个1MM估计也可以随便干,F稍微放低点到1600,看看在有切削液的情况下能不能长时间加工,可以的话就相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