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问题

楼主(2010-12-27):
请问各位什么么是尾桨的攻角啊 怎么调啊

网友A:
ANGLE OF ATTACK,这个词一般用在固定翼的大翼上,简单说就是翼面与前进方向之间的夹角。直机一般不用这个词,而是用螺距代替。尾桨的螺距变化不像大桨那样可以分别调,只有在机件受损变形时两边会不对称。唯一可调的是舵机回中时的螺距值,这个去搜一下中立点就有很多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