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飞过金翼EXTRA260-26CC飞机老鸟给指导下(有图)

楼主(2010-12-27):
- 翼展:1800MM,机长:1730MM
-
发动机
:20-30CC汽油发动机;110-140甲醇发动机
- 重量:4.2-4.5KG
- 设备:6通道5
舵机
配多大发动机啊合适?MLD35CC的可以吗?万分感谢!

网友A:
MLD 26CC,28CC和DLE 30CC都可以!但不建议在草地上飞,除非你技术很好,要不然起落架很容易损坏,金翼的飞机有个绰号,灯笼机

楼主:
 灯笼机也就是说不结实了?

网友B:
现在的飞机为什么不喜欢做结实点呢?

楼主:
叫你炸了再买哎

网友C:
用DLE30飞,确实不赖。

网友D:
不是不想做结实,而是为了扣重量,追求3D性能,如果你愿意牺牲一点点性能的话在机身起落架位置适当做点加强也是可以的。我个人的建议,MLD的发动机我用过28的,曲轴设计得很长,桨离前轴承很远,动平衡不好的话工作起来震动很大,然后呢,力量明显比DLE的差一截,同样的油料MLD带18*5工作很好,18*8稍显吃力,DLE的带到18*10油门跟随性还很好,急加油转速提得也很快,MLD35没用过,不太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还得好好下潜啊

网友E:
草地降落切忌低速,草的阻力很大,如果低速一落地会因为阻力拿大顶或者劈腿。
宁可接地速度快一点,即便你以1.5倍的平地着落速度在草地落地,滑跑距离也没平地的远,一般几米就停下了

网友F:
建议配置:MLD28CC发动机,18X6浆。灯笼结构不等于不结实。在不受力或者受力很小的位置采用轻木支架加蒙皮的结构方式是为了既像真又不增加重量。所有大比例像真3D机都是这种结构。航空模型再结实也是不经摔的

楼主:
又增加知识了

楼主:
 我只潜水学习

楼主:
回复 楼主:
 来看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偶潜水学习

楼主:
 为了减轻重量肯定不能太沉

网友G(2011-03-1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H(2011-05-05):
把左右腿连为一体就好很多
起落架是一定要加强的

网友I:
灯笼机炸了就别想修,大量三合版既可替厂家降低成本,何乐而不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