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连电视横屏问题

楼主(2010-12-27):
今天在家玩G3.5, 试着用VGA 线连电视, 启动后发现屏幕旋转90度, 试过几次都是这样,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谢谢啦!我的电脑是DELL LATITUDE E6410, 电视是松下等离子。

网友A:
按ALT+W,选择Show Title Bar.

网友B:
试着改下VGA输出分辨率
本本能正常玩接电视屏幕旋转就是显卡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刚刚试试更改输出分辨率就可以啦, 原来我的电脑分辨率是1440X900, 而VGA最高识别到1024X768, 再高就不能正常显示啦,

网友C(2011-04-28):
我刚在本本上下了G3.5,出现横屏,重启有装了汉化(大蒜头),横屏问题解决了,但速度奇慢,卡得不行,横屏却不卡,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