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

楼主(2010-12-27):
我用UN-A6充4SA123
电池
,截止电压是3.6伏,电池充满后飞了不到20秒就没电了,下来量下电压每个3.2伏,为什么充满电了才飞这么短的时间啊,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吗,这么解决

网友A:
UN-A6可以显示充进多少电,你看看容量够不够,还有电调要设置无低压保护。

网友B:
不用说这是你设置问题!你电调的保护设置还是按照锂聚电池的电压设定的,你要设置在2.8V才对!

网友C:
我还以为你的A123是豆腐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