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5通和6通设置反了,请教各位如何正确设置。

楼主(2010-12-27):
我的6EX5通设置成熄火降落开关了,而6通上被设置成了陀螺开关了,请教各位如何正确设置?谢谢了!!

网友A:
6EX可以设置通道的么?玩了几年都是通道固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可以设置通道的么?玩了几年都是通道固定的呀

我也不知道单位同事看见我在玩模拟拿起来一阵乱调后控上标的5通道变成了熄火降落的开关了,而6通道变成陀螺开关了,对着说明书看了半天也没设置正确。所以上来请教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