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木浆真的不能飞3D啊,哎,太惨了

楼主(2010-12-27):
前两天刚炸的,连续翻,结果天有点黑,看不清姿态,炸了,当时就想干脆不修了,直接上大鸡鸡算了,后来算了一下,要上万的投入啊,实在。。。接着飞我的450吧,今天修好了,可发现家里还放着3付木浆,看商家的视频上飞简单3D也不错,心想别浪费了,结果就出现今天的惨剧,木浆和碳纤的双桨要重新调的,调好双桨,空中切3D,刚切,没一秒钟,还没来及推油门呢,飞机直接空中解体了,太惨了,自己飞的,就不上照片了。哎,还是老老实实用玻纤或者碳纤吧。一块电池都没飞完,真是郁闷啊

网友:
谁说木浆不能飞3D,我处几位模友用那黑色的木浆飞3D 。

网友:
关键是没调整好吧?哀悼一下。为你

网友:
3D失去木桨,直机将会怎样.

网友:
哎、  我从玩450道现在1年 一值用7-8块的木桨 翻了 无数次 完全正常

网友:
不知是不是由于静平衡和动平衡不好的原因?

网友:
木桨能翻。。。但是注意安全啦。。万一射呢

复杂和有些难度3D动作木桨做不出来的。。。

网友A:
木桨绝对能暴力3D!但一定要用质量过关的,并且要做好平衡,桨根打足502加固。而且炸机后,或降低过于暴力的话,就要更换了,如果桨根失损还是有可能射桨的~

网友:
桨根上了502确实好很多,还有就是做动作不要太暴力了……油门曲线最好90%以下。
木桨比较软,做动作要等一下等回过劲再来下一个,连着作会比较不耐些。
其实双桨倒没什么,一样飞没啥大影响

当然用过碳桨之后就不想木桨了,呵呵。

网友:
没射过的不知道空中解体有多壮观
射过3次的路过

网友:
劣质木桨。或者过于暴力。很多木桨都建议2700至2800转,太高可能出问题。

网友:
  好黃好暴力,木槳受不了.......

网友:
现在的波碳浆也不贵呀,23元一副,比纯碳桨便宜,用着也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木桨绝对能暴力3D!但一定要用质量过关的,并且要做好平衡,桨根打足502加固。而且炸机后,或降低过于暴力的话,就要更换了,如果桨根失损还是有可能射桨的~

您一定是高手了,,您暴力一下吧。。。用木桨做个四位钟摆,或者连续的侧钟摆就成。。。
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一定是高手了,,您暴力一下吧。。。用木桨做个四位钟摆,或者连续的侧钟摆就成。。。
让我们见识见识。。。

十字钟摆还不会,不过,正侧钟摆倒是常做,即便是“倒飞猛弹”也没射过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