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了一套425的配置~各位前辈给看看~

楼主(2010-12-27):
潜水一段时间了,过年了,配一架飞机玩玩,当练习机,既能练练悬停航线又能在今后翻一翻练练3D,然后想一步到位700级别。本来想买亚拓的500E新春装,研究对比了一下觉得同样的花费但不如425来的实在,同样的价格但电子设备不如自己配出来的425,而且据说YT的精度不如GAUI~呵呵~所以选了一套配置,大概需要4000元。前辈们给看看,我是纯新手,这些配置和工具里面缺什么少什么,还有就是有什么不是很合适需要换成什么的,再有就是有没有没必要买的东西~希望各位前辈多提意见,多多鼓励,在下虚心学习了~谢谢大家~

不知道这套电子设备可以否?

不知道这套电子设备可以否?

这套空机现在送那个98元的玻纤机罩,原配太丑了~所以必须换掉~呵呵

这套空机现在送那个98元的玻纤机罩,原配太丑了~所以必须换掉~呵呵

电调是一位前辈介绍的这个,主要是它有定速功能~没准以后还能用在别的机机上~呵呵

电调是一位前辈介绍的这个,主要是它有定速功能~没准以后还能用在别的机机上~呵呵

这个电池据说玩425的人都知道,口碑怎么样呢?

这个电池据说玩425的人都知道,口碑怎么样呢?

找了一副最便宜的430mm大桨~

找了一副最便宜的430mm大桨~

网友A:
DS620  尾舵机换成 DS650
GP780可以上 5IMX的二手区收个二手的(好多人买了亚拓套状后单卖电子设备,前几小时前刚看到有人卖)  能省100多
电机不要用 1250KV的,换成  GAUI 原厂 1400KV(配14T齿轮)或是  蝎子1600KV的(配13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620  尾舵机换成 DS650
GP780可以上 5IMX的二手区收个二手的(好多人买了亚拓套状后单卖电子设备,前几小时前刚看到有人卖)  能省100多
电机不要用 1250KV的,换成  GAUI 原厂 1400KV(配14T齿轮)或是  蝎子16 ...

那个电机好贵呀~是这个是3倍多了~您还有其他电机推荐的吗。。。?

网友B:
780 500多的价格不如买个新的520~~~

网友:
还有你没买电机齿,你电机KV1250,估计要买15T的了~~~

网友C:
建议楼主:
1,YT的工具箱没必要买,浪费。
2,YT的螺丝刀用133的那套就够了,但配一把2.5的拆横轴,多了浪费,
3,球头钳买好点的,这个价钱的肯定不行,
4,充电器电源,电源不小于12A。
5,电机感觉不行,建议你用蝎子1600KV,搭配60T+14T,(这两个要单卖),蝎子是贵,但买了你不后悔。
   如果你换1400KV的,需要搭配14T+50T(50T空机自带,14T需要单卖)。
6,电池少点,建议三组以上,
7,建议电池插头用X60(大概),
8,建议买电烙铁(60W),及焊丝,不然也装不起来
9,还有偷偷告诉你,大桨应该是50元,呵呵,别说是我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
1,YT的工具箱没必要买,浪费。
2,YT的螺丝刀用133的那套就够了,但配一把2.5的拆横轴,多了浪费,
3,球头钳买好点的,这个价钱的肯定不行,
4,充电器电源,电源不小于12A。
5,电机感觉不行,建 ...

电池插头是什么意思呀?电烙铁要装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 500多的价格不如买个新的520~~~

520又贵200多这个东西。。越整就花的越多~哈哈,和配电脑似的~

网友:
7楼说的不错

不过1600KV的电机可以直接用13T的,我的就是这样用的,转速偏高了一点还好飞

你电池和飞机要插起来就得用插头啊

你要把插头焊上就得有烙铁

网友:
电池插电调的插头,好像6元一对,多买点母的,少买公的。
电烙铁用来焊接电调香蕉插头,以及有的电池不带插头,需要焊接,这个东西少不了。
从你的配置看来,钱基本不是大问题。整体配置不错,够你连到自选翻了,

网友:
图片是借的,和厂家无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推荐他1600KV配14T+60T,考虑是新手,稍微省电,可以增加练习时间,目前感觉他用不了13T
+50T,

网友D:
我现在飞425,不过看楼主工具都还在买,是相当新手了,还是建议500E的套机,省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他1600KV配14T+60T,考虑是新手,稍微省电,可以增加练习时间,目前感觉他用不了13T
+50T,

谢谢这位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飞425,不过看楼主工具都还在买,是相当新手了,还是建议500E的套机,省事点!

500E的性价比貌似没这个高呀。。呵呵

网友:
纯新手还是找本地老鸟带吧.不然烧更多钱!

网友E:
这个和500e就是2个概念
这个是自己攒电脑 看得见摸得着 自己选 放心 500e就是品牌机 硬件肯定没有这个划算

不过搂住这个配下来有点不高不低 要么底端路线 要么高端路线  这套下来 夹在中间的感觉

花那么多钱买yt的螺距尺和内六角  不如省下来换个好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500e就是2个概念
这个是自己攒电脑 看得见摸得着 自己选 放心 500e就是品牌机 硬件肯定没有这个划算

不过搂住这个配下来有点不高不低 要么底端路线 要么高端路线  这套下来 夹在中间的感觉

花那么多钱 ...

我也是那么认为  这个配置 有点奇怪   如果楼主选择EP425  首先 初学者用木桨 就足够可以联系悬停和航线了  没必要用碳纤维桨   螺距齿用山寨金属的就可以了 价格才40元  亚托的工具箱 也是没有必要的东西 亚拓螺丝刀 只需要一套就可以了  在多陪一把2.5的 山寨螺丝刀   虽然GY401的自旋没有GP780那么优秀 不过你不会暴力3D  所以 个人建议选择二手的GY401+9254 对于新手更好调试  金属十字盘导轨 对于一个 不会暴力3D的玩家来说也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还有就是告诉你 EP425需要另外购买一个电机齿轮   电机可以选择更便宜的浩马特 1700KV  原厂齿轮+13T 就可以了   我试验过 不会超转 100%油门 0螺距 只有2900RPM 测试时用的是35C 电池  楼主 如果要入高端 建议直接500ESP  个人不推荐500E 新年版  里面的510舵机 很蛋疼  GP780+DS520 对于新人刚刚调试尾巴也会有一些阻碍  虽然不算很难调 但是 绝对没有401+9254来的那么省事   如果我说的不对  请楼下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