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0-12-27):
锁住 了,不是皮带要打滑吗

网友:
LZ应该是顾名思义理解错了,楼上说得对,潜水去吧!

网友:
尾浆是能变距的哦,转速大了,螺距就小,转速小了,螺距就大,这是陀螺仪和尾舵的工作

网友:
其实啊,皮带打滑没关系的。只要尾巴锁住了就好飞了。。。。

网友:
呵呵,楼上几位说的对,LZ赶紧去潜潜水。

网友:
通俗点讲 锁尾就是不是控制尾桨吹的风的方向的 通过改变尾桨左右吹风来达到直机能始终冲着一个方向。。。因为大将旋转的惯性 如果没有陀螺仪的话 直机就会想做打转

网友A:
  鎖尾就是去超市買把鎖,鎖在直昇機的尾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鎖尾就是去超市買把鎖,鎖在直昇機的尾部

是新新手,我不笑

网友:
看来我也潜水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锁住尾旋翼不动,而是锁住尾巴不动

网友:
火星欢迎LZ

网友:
其实我就是用502给粘死的
省得在那儿一会温飘一会抽抽还时不时的小金鱼

网友:
别用这种口气面对新手行不行,谁不是从小白开始的?

LZ,听我的,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简单说,锁尾,锁的是尾巴的方向,在你不打方向舵时,飞机能够保持着一个方向不动,不会旋转,哪怕是风吹,油门加大减小,甚至你用手去推它的尾巴,也会马上复位
原理是因为有陀螺仪的存在,TLY能够感知方向的微小变动,从而给尾舵机一个指令,让尾舵机打舵改变尾桨叶片的角度,叶片对空气的力产生变化,反作用力同时也变化,让尾巴角度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