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在塑料机壳上开个方形小口,有何好方法?

楼主(2010-12-27):
想在玩具对讲机机壳(塑料壳,壁厚大概2mm)上开个小口放一个mini USB插座,不知怎么开比较美观又省力?如果能开出mini USB那种“凸”形的形状最好了,不能的话开个长方形小口也行。
注:俺没有啥专业工具
谢谢!

网友A:
钻挫大法

网友B:
手电钻+小锉刀

网友C:
细的钢丝通电12伏,热切割!!!
或者用报废的USB座加热后按下去,完美的贴合

网友:
雕刻机 干塑料 小意思

网友D:
用牙签戳了算了!

网友:
雕刻刀伺候,一会搞定了

网友B:
雕刻刀也可以,不要太用力,一点一点来,这么小的孔,一会就能搞定。
楼上几位的办法都不错!

网友E:
电烙铁 加锉刀

网友F:
用美工刀刻,

网友G:
找个废的mini USB插座烧红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