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电机

楼主(2010-12-27):
各位老鸟请问下 绕
电机
时漆包线绕的圈数和KV有关 股数和什么有关啊 和功率有关吗 谢谢

网友A:
股数当然和功率有关,电阻值不同,造成电流不同,功率就有差距了!

网友B:
跟效率有关

网友C:
只要槽的空间能容纳的下,股数越多越好。

网友D:
股数增加一倍,电流增加一倍

网友E:
电流大了耗电也厉害了
电流大了耗电也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