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Skylark OSD自动回航套装快速安装调试

楼主(2010-12-27):
OSD连线图

测试
上电后OSD显示启动界面

飞行模式界面

楼主:
飞行测试

如果以上设置检查没问题,恭喜你,可以飞行了~~

网友:
多谢!很实用,希望以后多见到如此操作性强的短文.再次感谢!!!

网友:
同心,你侵权了,垂直红外安装图是我的,速度发套OSD补偿我

网友:
虽然我没在用skylark,不过觉得楼主不错。别的没哪家有这样的

网友:
 这个要支持,虽然是傻瓜式设置

网友:
在我朦胧步入FPV世界时,对比几家后感觉唯有SKYLARK服务最好!在此感谢小田先生的真诚服务和技术指导!
http://www.iaidv.com/index.php/video/index/54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yNjIyNDcy.html

网友A(2011-01-29):
一般的遥控好象没有三段开关。那要怎么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遥控好象没有三段开关。那要怎么使用呢?
没有三段开关的控用旋钮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