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120D02的问题

楼主(2010-12-27):
为什么我启动AVCS功能后斜盘是这个状态,为何不水平呢?一起飞就往前或者左栽。
头一次玩无副翼的,请详解。

网友:
打开遥控器电源,接通飞机电源后必须把飞机放在水平的地面上对频,十字盘才会保持水平的。

楼主:
但是每次我都是放在地板上对的呀

楼主:
又试了一下,果然2楼正解!

网友:
正准备入手V120D02

网友A:
不错的鸡鸡,每天都飞六电,技术没多大长进,维修改造技术大涨,升级配件花费已达到鸡鸡原价三倍。

网友:
walkera的飞机千万注意别反复给油,容易不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鸡鸡,每天都飞六电,技术没多大长进,维修改造技术大涨,升级配件花费已达到鸡鸡原价三倍。

  華科爾是垃圾, 總是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