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为什么GP750要比780 贵呢?

楼主(2010-12-27):
请问 为什么GP750要比780 贵呢?
怎么越升级 越便宜呢?

网友A:
F14熊猫贵还是F18大黄蜂贵?

网友B:
不应说, 越升级 越便宜, 应該说, 谁用谁知道 ~~~~

网友C:
因为780比750多了个金鱼尾功能。

网友D:
因为780有促消赠品 随机亚托牌金鱼一条

网友E:
明白了780原来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很普遍

网友:
780调试很麻烦的 要下很大的功夫 不过性能肯定不错啦 不过750调试更简单 也能满足大多数玩家的需求 就没必要去用780咯 所以 750贵 是必须的

网友F:
原帖由
yangx
于 2010-12-27 22:57 发表
很普遍!
很很普遍!

网友G:
留贴飘过~

网友H:
刚开始飞250用780金鱼尾~怎么调都不行~准备买个401的时候试了下把球头往舵机臂孔往里推两个~降低敏感度~铁棍!
说明什么~你们懂得~

网友I(2011-06-21):
750没用过,但780对震动的确比较敏感,把机身震动解决,尾推调顺滑,780是个很好的陀螺.估计780对装机的工艺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J:
780出最难服侍的了,要是不顺着他,就给你金鱼!

网友K:
是很难伺候,我250SE 450PRO都是GP750 效果很好
但是500E上的780就是有间隙性摆动,怎么调试都不行。

网友L:
780性能好但是 需要 : 1高端尾舵 2不震动的飞机 3调机水平 而新手往往不具备这3个条件 整不明白就说780不好用 单轴陀螺780是性价比最高的了 基本全新的才350米

网友M:
真是普遍啊

网友N:
金鱼尾是反馈产生了震荡,反馈环节如果出现噪声(震动)和非线性(间隙)就容易出现震荡,780的设计应该是追求的高性能,所以对系统的精度要求就比较高。
这个不算缺点,反而是优点,系统要高性能必须工作在稳定性的边缘,也就必然要高精度的硬件支持,否则系统就会工作在不稳定状态。
举个例子,上单翼带上反角的固定翼就是稳定性的设计,对飞机和舵面的精确度要求也不高。特技飞机就不能太稳定,如果飞机有变形,舵面间隙大,飞起来就不稳定。

网友O:
需求决定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