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的问题

楼主(2010-12-27):
我手里一张8G CLASAS10的卡,写测速17M,ZI6开机出?号,反倒是一张1G的CLASAS4卡,写测速5M完全正常。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SD卡使用正厂正品

网友:
我的也莫名其妙的问题,Zi6刚买回来插电脑上,很正常,后来不知道怎么弄了一下,突然死活不认了,win7系统,很慢,等了半天说是I盘需要格式化之类的,那个预制的光盘也不出来了,还以为卡坏了,可后来插XP上一点问题都没有,郁闷坏了

网友:
我有个建议是 最好ZI6用什么东西包起来 最好别裸板,因为我的两个ZI6 莫名其妙的电源板烧了 朋友说是静电

网友A:
 ~~ 用ZI6本机的格式化程序试试,或许能解决~
偶滴ZI6是用3M电工胶布木乃伊化了。。。。

楼主:
我的ZI6没拆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用ZI6本机的格式化程序试试,或许能解决~
偶滴ZI6是用3M电工胶布木乃伊化了。。。。

怎么本机格式化??

网友:
按住停止按钮开机,选择菜单

网友:
按住垃圾桶键不放然后开机进入机器信息页面,然后按右键进入机器设置页面用方向键往下翻找到format选项进入,有两个盘 A盘是自带内存格式化 D盘是内存卡格式化!

网友:
格式化成功了,但是win7还是不认啊

楼主:
我可能买到山赛卡了。用ChipGenius3.01显示结果为:
芯片制造商: (未查到)
  芯片型号: (未查到)
用MyDiskTest_v292的快速扩容测试提示:
看上去不像扩容的(晕死,看上去不像),正在用数据完整性测试。一会儿报告结果。
我买的胜创的什么防水的。

网友:
无语了。。WIN7不认的话。。。还是读卡器吧。。

楼主:
我也是WIN7的,认卡的呀。。

楼主:
提示不是扩容卡,用ZI6本机格式化,提示失败(FORMAT FAIL)

楼主:
谁在淘宝上买过ZI6能用的SD卡,推荐一下地址吧。

网友B:
从tb买过金士顿8G的SD卡,zi6没问题正常使用,zi6本机能格式化,usb连电脑,电脑也能认,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tb买过金士顿8G的SD卡,zi6没问题正常使用,zi6本机能格式化,usb连电脑,电脑也能认,XP系统。

我擦...陆总也买了啊... 老衲都有两个ZI6了~

网友:
CLASAS10? 到10了?

网友:
我买的威宝 Class4 的,写入9M,读取15M,还便宜,不丢帧。。。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