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用过FS-GT3B进来一下

楼主(2010-12-27):
各位高手:
你们都是用FS-GT3B,不知道你们的接收距离有多远?
怎么我的才几米就接收不到了,请教一下哪里出问题了,我是装在1/10油动越野上!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我用过GT2 大约200米没失控过,再远就没试了,呵呵,

网友B:
这个控....那价格...那质量...你自己想

楼主:
但是只有5米就控不到了

网友C:
发射,接收保持电量充足。重新对下频,再试下。不行就返修。

网友D:
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 我的GT3 用到现在还是好好的 至少没失控过,距离不好说 , 目前能看的清船的距离还没失控, 不过见其他摩友 曾经玩油动大脚, 差不多10米左右失控的, 不知道是不是很油鸡很关系

网友E:
二楼的想表达什么?这控这价格,几米距离差不多了?am控80块钱也能收100米的说,不明白问题答 案可以不解答。
回楼主的,电池都有电吗,如果全是满电,估计是空的问题,听说这控拼rp。。。去找商家吧。我的GT3B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没电了也不可能只收几米,也应该是间断性失控,去找商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