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开关怎么用

楼主(2010-12-27):
请问大家我的遥控的左上角那个是切3D的 但要怎么用啊 比如说倒飞的时候 怎么让螺距变成负的啊

网友A:
搜索找找说明
没掌握普通螺距和曲线就别试这个了。不懂乱调要出事的。

网友B:
先别动这个,把正飞弄熟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C:
等你正飞弄好了,估计再弄这个就是小菜了

网友D:
其实油门曲线没调的话,切到3D也无所谓

网友E:
弄懂了再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