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了 图片来了 发现个PRO隐患,再次提醒飞轴传PRO的一定要注意哦~~不然会炸鸡的~~

楼主(2010-12-27):
今天天气不错,打算出去爽结果第一块电的时候猛加油尾巴甩出去90度了。我就纳闷,我锁尾套装是GY520+MKS8910A+ 平时普通模式的时候急加油一点都不跑今天怎么回事,然后切3D试了试不甩了,但是心里不爽没敢继续飞,下来检查一下,结果一看 我靠 抓住尾桨转大桨居然可以转动,散齿也没扫,马上开拆。发先传动轴那十字插头和传动轴松动了,那个十字插头是插在上面的,很容易被大扭力拧松动造成甩尾,其实也可以修理的,那个十字插头拔下来后 插在轴里面那段上面有个小豁口,把它插回原位用钳子加一下就OK,这样以后保证不会因为传动轴十字插头松动而炸鸡。就写这么多把也不废话了,就是提醒各位一下 pro存在的一个炸鸡隐患,照片来啦

我在想能不能找碳纤代替

我在想能不能找碳纤代替

如果找个实心碳棒改的话会比现在这个好

如果找个实心碳棒改的话会比现在这个好

献上靓机一台

献上靓机一台

网友:
看不懂,没飞过PRO,
SPORT皮传要简单些,就是动力损失有点大

网友:
赫赫.和搂主差不多的情况,庆幸没有炸鸡.正等配件中...

网友:
十字插头和传动轴连接是有螺纹拧进去的。
但是如果大桨反转,螺丝胶厂家又没打,就会松脱。
松了的话,打螺丝胶再拧紧就好了,为了万无一失,我打的轴承胶。

楼主:
我的是飞越出的高扭力轴  十字插头没有螺纹的 好像是直接用轴承胶沾的,可能会不结实

网友:
我出现过,用502吧头和轴粘一起了,再也没松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飞越出的高扭力轴  十字插头没有螺纹的 好像是直接用轴承胶沾的,可能会不结实

我擦。。飞越这么干有点不保险啊~ 飞越的PRO碳尾推拉杆也是,用胶水粘到金属杯里面的,周末我的被拉断(天冷估计胶不给力),自悬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飞越这么干有点不保险啊~ 飞越的PRO碳尾撑也是,用胶水粘到金属杯里面的,周末我的被拉断(天冷估计胶不给力),自悬炸。
就是的,我也拉断过  ,之前传动轴就出现过这毛病 没检查出来 还害得我到处询问GY520是不是出毛病了,本来锁尾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不能做剧烈螺距运动,普通到能锁住 ,现在明白了传动轴买回来一定要用钳子夹一下十字插头那根部才放心

网友:
中午了放图吧

网友:
机械病好治,电子病就不好治!

网友:
我用亚拓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也要注意注意。

网友:
我看看我的非耐450PRO,还好没有问题

楼主:
图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