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在425上怎么搭配

楼主(2010-12-27):
请教下各位大虾,我想入手425配A123电池,那个电池感觉用着很舒服。随便乱整都可以。可是感觉425的电机和齿轮上搭配很麻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如何选择电机和齿轮。

网友:
电池位置好象不太好放~~~~~~~~

楼主:
哦!我看着也是  只有牺牲掉头罩。裸飞了

网友:
這是用123電的,2000 kv  14T  80A

网友:
居然还能带上套?电池是咋弄的呢?

网友:
LZ你买的A123是多少一节的啊?A123重体积还大,JJ的重心也不太好调哦!

网友:
A123 烂货太多。。。。小心浪费米

网友:
A123胜在便宜,6S一组的也就120-130元。。。不过充电器要用A6,如果是B6就不行了,因为其中一节到了3.6V,其他的就充不进去了。

楼主:
呵呵!我是联系厂家买的。用下来还不错哦!反正是随便乱弄绝对没问题。就是重量大。不过我飞飞越500.没太多感觉重心的问题。现在配件推荐泰式。所以想弄个好点的飞机飞下。感谢kmm兄推荐啦。能否说的详细些。还是留个方式。好交流交流。

网友:
这个是6SA123 飞的吗?想问一下感觉怎么样?能温柔3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