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EPS.和epo分別在那?

楼主(2010-12-27):
天行者EPS.和epo分別在那?

网友A:
EPS在左边 EPO在右边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C:
材料都不同,EPO很棒

网友D:
eps值得买吗,我也想买呀!!!!!!!

网友E:
EPS,炸鸡就报废

网友F:
EPS天行者是神机 , 1500mah电量飞半小时

网友G:
EPS掉渣 EPO不掉渣 耐用还是EPO

网友H:
LS有意思

网友I:
EPS重量轻留空时间长,弱点就是机身脆弱,EPO重量稍重留空时间稍短,优点是耐炸服役时间稍长。

网友J:
其实高手飞的话 EPS 就可以 新手飞 那得EPO 才能用的久

网友I:
楼上正解!

网友I:
我是新手所以我用EPO

网友K:
差别就在后面那个字母:
S和O

网友L:
EPS像陶瓷,掉到地上就碎了,运气好的话碎片可以多达10-20片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9246&highlight=%CE%DA%D1%BB
EPO像皮球,不过也会破,碎片量2-5片。
我的惨痛教训啊。。。之前我买过一个EPS的像真机,一炸就无数块儿了,粘都粘不回去

网友C:
可以考虑EPS的机身,EPO的机翼

网友G:
差别是 EPS的 220元 EPO的 440元

网友K:
其实他EPO贵那么多根本没道理的,模具一样的,材料不同而已。材料不会相差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