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里面一般把并口的1号脚做什么用呢?

楼主(2010-12-27):
请教:
P1脚说是给主轴用的。是MACH软件自己必须要用的呢?还是可以给后人自己定义?

网友:
可以定义

楼主:
谢谢大夫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看到一些mach接口驱动板的说明说是p1给主轴用,但实际设置软件的时候(比如你的机子写的说明),似乎又没有设置到p1,我以为是mach软件自己内部调用给接口板而且是必须用的,因为这些板子通常p1脚没有单独开放成一个插口给你用。但又见另外一些mach接口驱动板p1脚是开放出来用的。所以搞不明白。

是不是所有的mach接口驱动板,25针的并口里,12个输出、5个输入都是完全可供使用者自由调用的?

网友:
一般是分输出和输入的,具体干什么就看你自己了
比如一般主轴的pwm信号都用1和地,有的时候正好1和地之间是高低电平,有的时候会自己转很危险,我改成16-17,17在软件里设置除非指令拉低,就好了,当然这样占用了一个输入针脚

原来我是15 11 12分别是3轴的限位和原点,要用三个输入,现在并一起都用一个,软件设置改一下,并不影响别的功能,接线也简单些

网友:
想干啥就干啥

楼主:
多谢!

最近装A轴学会不少东西。

网友A:
一个并口有三个端口地址,2~9P(双向)、1,14,16,17P(单向输出)、10,11,12,13,15P(输入)各占一个,在EPP模式1脚是控制数据口(2~9P)I/O状态的,低电平时数据口是写状态,是有点关联,但在Mach里仿佛2~9脚基本不作输入用途,按理是可用的。但在高电平时对数据口有无一点影响呢?真要实验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一个并口有三个端口地址,2~9P(双向)、1,14,16,17P(单向输出)、10,11,12,13,15P(输入)各占一个,在EPP模式1脚是控制数据口(2~9P)I/O状态的,低电平时数据口是写状态,是有点关联,但在Mach里仿佛2~9脚 ...

网友B(2011-05-08):
我的机器。 X轴不会动。我把输出端从原来的2、3。改成16、14,这样就可以让X轴动,但X轴只往左边走,就算右方向键。他也是往左走。

问题出在哪。是我的并口有问题吗(因为原来应是用2.3控制的,现用16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 X轴不会动。我把输出端从原来的2、3。改成16、14,这样就可以让X轴动,但X轴只往左边走,就算右方向键。他也是往左走。

问题出在哪。是我的并口有问题吗(因为原来应是用2.3控制的,现用16等试)

应该是你的Mach3的设置和接口卡以及驱动卡的设置问题,现附上并口针脚和Mach3的针脚设置资料一份,供你参考。